求助!!!

楼主(2020-07-22):
联想E40 intel独显的正常开机显示,就是风扇狂转!没有思路维修了,请各位大神路过的给指点一下,再此谢过了
风扇狂转

网友:
这款机散热铜管容易坏

网友:
正常开机显示 风扇狂转 ?查风扇相关线路啊 最不济可以给风扇改个电压

网友:
好的,谢了!我会去试试的

网友:
E40独立款的显卡容易坏,散热器容易坏,估计温度高了导致风扇狂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