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p20进水无限重启,求大神交

楼主(2020-07-22):
华为p20进水无限重启,求大神交我

网友:
修过一台进水的华为 也是会重启  结果是开机按键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A:
谢谢,现在把主板拆下来,搭电还是卡在LOGO上进不了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现在把主板拆下来,搭电还是卡在LOGO上进不了系统

重植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