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显卡温度问题

楼主(2020-07-22):
我修的两张显卡,一张影驰的GTX560,还有一张索泰的GTX660.修好后烤机温度560 100度   660  97度。560玩个DNF都87度左右。而660跑甜甜圈GPU显示才66%就97度了。代机时显卡电压是GPU 0.9加显存1.4伏。跑甜甜时电压就升到1.2知1.8伏。散热风扇运行正常。请问一下是不是供电不好引起的还是别的问题。谢谢

网友:
是不是 bios不合适

网友:
散热 硅脂 都要好

网友:
把散热好好处理一下,,,,

网友:
原装散热器,风扇转得也很猛。待机正常43度左右,一开始进甜甜圈温度就猛升到80几度,还不到20秒就到了100度。游戏也一样。不过我就玩个DNF都85度左右,温度也是一下子上来的。退出温度下来也快,几秒钟就可以下来

网友(2020-10-04):
GPU开盖,加硅脂,立竿见影,

网友(点评):
GPU没有盖的吧?

网友:
散热器与GPU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