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笔记各参考一下

楼主(2020-07-22):
7月13号客户拿来一台联想笔记本天逸y100-151BD  询问客户开机笔记本看电视关机,过段时间重新使用笔记本开机开不起来,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上电流表检测待机0.46A按开机键无反应,拆机用万用表检测各大电感阻值300左右无短路,发现coms电池无电压,换上COMS电池,按开机键可以开机CPU风扇转,用万用表检测3V电感有短路电压1.8左右不正常,在论坛下图纸检测相关电路,加焊EC芯片刷好多次BOOS程序都没有改变。电池放电,然后用万用表检测到内存2个大电感PQ991 PQ994为下管MOS管G级和S级导通不正常。正常D级和S级导通 ,更换3V正常,PQ991 PQ994为CPU供电管,开机0.50A,拆下BOOS芯片重新刷上原机BOOS程序开机电流0.55-60A准备不维修,装机给同行维修,装机完成按开机键屏幕显示了。上电流表有变化,突源好了。在想是不是没有装内存硬盘屏线不跑电流.
案例2 一台戴尔笔记本5520开机报警不停报警声。上论坛找boos程序刷上各几天测试没有问题,客户拿走几小时有回来说开机报警,重新在论坛刷机boos好几次有的报警有点开机不报警,肯定不是程序出问题,下载好电路图,检测发现boos芯片2脚没有3.3v。另一个boos芯片2脚有3.3。查电路图发现2脚链接电阻没有补上开机报警完美解决。
案例3开机掉电,7月22号客户拿来一台宏基笔记本4738G独显开机进系统出现win系统图标掉电就重启无法进系统,叫客户留机检测。这种情况为boos程序损坏,重新刷就可以解决,去论坛下载boos刷不掉电,刷好多个boos程序在进系统桌面CPU风扇转速太高,不正常,按论坛上通病方法解决,刷回原机boos问题完美解决,刷boos一定要备份原机boos程序不管好坏,有用,一定,一定。一定。切记重要事情说三边???????

网友:
好经验一定要保留,收下了谢谢楼主

网友: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多谢了楼主   记住了

网友:
一定要有备份BIOS的好习惯,很有用的

网友:
还有大家做维修一定要有好的良好习惯,多做维修笔记,不要欺骗自己有过目不忘本领,这会害自己,

网友:
好习惯会让以后的维修工作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