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nikpad X220无待机,插电瞬间有电流0.01后0.00

楼主(2020-07-22):
直入主题,X220裸板插电无待机,不触发,万用表测量插电瞬间3 5V电感均有电压显示瞬间掉为0V,首先判断是否有短路,测3 5V电感,阻值正常,打开图纸待机芯片为U46,测量待机芯片工作条件主供电VIN由VINT20转换而来测量有18.7V正常,再测量3 4V开启脚 EN EN1 EN2均有3.3V,刚好手里有块废板换完U46开机电流上去,亮机,收工

网友:
分析简单明了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待机芯片是什么型号,这么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