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5主板断线导致主板开机掉电“刨根问底”维修

楼主(2020-07-22):
AMD的机子,A10的CPU,板号LA-8641P来时说是不开机的,好,客户说的不如自己上电看得明白。电流跑到700MA然后掉到待机,但是还可以触发,

心想这机子要么是浸水了,清洗一下扣个电容就好了,要么就是缺少电压引起的。
不管那么多,先拆开再说,主板不是特别靓,但也没有明显浸水痕迹,全板打阻值,没有短路的地方,上电再测电压,连CPU供电,显卡供电都出来了,这就有点懵了,不管那么多先软后硬,三板斧干上,刷BIOS,意料之中没JB用。
所有主供电也出来了,也没短路的地方,BIOS也刷了,容易想到的都查过了,应该不是个好货了,但板还得继续,想想应该还是缺少供电引起的,于是下面只能查二级电压了,就主板直接找那些独立的8脚MOS,D极,S极都打了一下阻值,没短路,好上电测电压,U14  U15 二级转换电压都正常,当测到U16的时候终于发现了 异常,D级有1.1V电压,而S级没有电压, 上图纸看了一下就是个1.1V的转换电压 ,心想应该就是这里出问题了,上电测4脚G级电压为0V,0V肯定不满足导通条件,此处必须为高电平才行,要为高电平Q30要截止,实测Q30的2脚为低电平,没 毛病,D极还是低电平,心想应该是电阻R346出问题了,当测到R346上端的+VSB时,发现电压为0V…CAO,原来是这里的电压出毛病了,继续追查来源 ,来自PQ202,但是但是让人郁闷的是整个主板一个点一个点仔仔细细搜寻了好几遍,可就是没发现这三脚管,心里一百个骂它娘,算了,不找你了,直接从公共点拉了个19V电压到R346,+VSB19V就这么来了,上电电流跑到1A多了 ,接屏亮机了。
故事还没有完,还是想深入追究一下,掉电到底是因为PQ没有转换成功+VSB引起的,还是单单就是因为1.1V二级电压没有出来才引起的上电700MA又掉电呢?最直接的把转换管U16直接拆了,上电发现是700MA掉电,很明显,就是因为1.1V二级电压没有出来导致掉电。。。。故事还在继续,这肯定是断线了,沿着电阻R346跑线,撕开贴纸刮开果然发现了敌情,来个特写 故事就此最终大结局了

从事电脑维修这么久,这是第一次认认真真发贴,是因为工作需要吗?不是,是因为穷,没积分了,没积分连下个BIOS图纸都没Money…日后还怎么修机,哭哭。。。各位看客,如果是同命相连的没分的人,就相互支持一下点击此处的评分,加加分吧,不扣您的分的
没分的就帮忙顶起来,谢谢大家的惠顾

网友:
怎么没有照片图和图纸呢

网友:
说好的图呢

网友:
厉害!刨根问底的维修   刨根问底这词用的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