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559搞死人的问题,进不系统,PE都进不了

楼主(2020-07-22):
      机器能正常开机,就是进不了系统,PE都进不了,要蓝屏报错,但是每次报错不一样,开始发现B内存口不认内存,系统检测报内存错,好不容易找了个能正常亮机的BIOS,刷后这个两问题解决了,系统检测也不报错了,但是主要故障还是一样,求思路?

网友:
安全启动关闭,以前是什么系统,就安装什么系统
CSM兼容模块如果有就打开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或拆硬盘重装系统看看

网友:
跟硬盘内存没关系

网友:
CPU有问题 我修过

网友A:
我也觉得CPU有问题,加焊有希望不?

网友:
CPU有问题,一般情况只是加焊 不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CPU有问题,加焊有希望不?

你可以死马当活马医医看

网友:
CPU挂了,小伙子,要么报价干U,要么放弃白干

网友:
加焊无果,客户不修了

网友:
换cpu成本高,一般的客户都不会修

网友:
这种都是cpu问题吧

网友:
对,已经放弃了

网友:
换硬盘内存试一下再不行cpu

网友:
这年头电子产品质量全线大幅下滑,稀奇古怪问题好多

网友:
神烦这种机  费时费力  还折腾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