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此处电压应为多少?

楼主(2020-07-22):
(图片)

网友:
图能看到吗?

网友:
还是19V,只是改了名字而已

网友:
肯定是19V啊

网友:
很明显19v呀

网友:
我看图纸的时候。也以为是19V的。但是。实际测量,却只有8.9v.关键是机器正常工作的。

网友:
实测只有8.9V啊。机器还能正常点亮。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网友A:
那你是用的电池吧

网友B:
8.9V是你用了电池了吧?还有 如果你插了适配器 这里还是8.9V说明你的保护隔离都没过 要修一下保隔,或者你的机器只能放电不能充电  充电器坏了 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8.9V是你用了电池了吧?还有 如果你插了适配器 这里还是8.9V说明你的保护隔离都没过 要修一下保隔,或者你 ...

老大,电池没有试验。用的维修电源。保护隔离如果不过的话。机器会正常开机进系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是用的电池吧

用的维修电源。电池直接没插。

网友C:
就是19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19V的。。、。。。。

8.9正常进系统啊。闷死我了啊。

网友:
可能单适配器8.9V   接电池后会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