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联想 威6-14IKB V530S-14-MB-V10-MP BIOS

楼主(2020-07-22):
联想 威6-14IKB  V530S-14-MB-V10-MP BIOS短路机子上备份出来

联想威6-14IKB

网友A(2020-10-22):
楼主具体哪里短路了?

网友:
上个图片,具体什么 地方短路

网友B:
大哥,请问此机正常待机电流多少?  我的待机0.040,触发不跑码

网友(2021-05-19):
引用 网友A:
楼主具体哪里短路了?

应该是CPU 供电哪里电容短路,我这个都是

网友C:
我这个是插上电源待机电流0  测量公共短短路 最后是+VSYS_CPU 上的电容短路了,不知道楼主的是不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是插上电源待机电流0  测量公共短短路 最后是+VSYS_CPU 上的电容短路了,不知道楼主的是不是

我这个没有短路 3v只有0.151 5v没有,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点评):
3v芯片换过吗,我的也是一摸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请问此机正常待机电流多少?  我的待机0.040,触发不跑码

有没有3v和5v?

网友E(2021-06-21):
我的也是一样,待机0.045,按开关就变成0.009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大哥,请问此机正常待机电流多少?  我的待机0.040,触发不跑码

我的也差不多,你检查出什么问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差不多,你检查出什么问题了吗

800+换板了,

网友F(2021-07-30):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一样,待机0.045,按开关就变成0.009

有检查出什么问题吗

网友(2021-09-07):
引用 网友F:
有检查出什么问题吗

没有呢,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2021-10-15):
我的卡界面就动不了,连PE进不去,不知道是不是BIOS 问题

网友G(2021-11-16):
引用 网友B:
大哥,请问此机正常待机电流多少?  我的待机0.040,触发不跑码

你的问题解决没 我遇到了一台故障一模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的问题解决没 我遇到了一台故障一模一样的!!

解决了

换板

网友:
我的也好了 这待机正常,我的是键盘坏了。

网友(2022-01-28):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是插上电源待机电流0  测量公共短短路 最后是+VSYS_CPU 上的电容短路了,不知道楼主的是不是

能不能发份图纸?

网友H(2022-03-07):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没有短路 3v只有0.151 5v没有,不知道怎么修了

我也是,跟你一模一样的问题,上电0.045。3V只有0.151V,5V没有。有电路图,没点位图,难修!

网友I:
我也是遇到这个机器这样的故障,电容短路后烧隔离管,换好后电池用不了待机高0.045,电源正常开机电池
无法正常开机

网友(2022-04-12):
我也是,跟你一模一样的问题,上电0.045。3V只有0.151V,5V没有。有电路图,没点位图,难修!

网友J:
刷了现在没显示。

网友(2022-06-08):
引用 网友I:
我也是遇到这个机器这样的故障,电容短路后烧隔离管,换好后电池用不了待机高0.045,电源正常开机电池
无 ...

键盘坏了 键盘31脚开机脚 短接可以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J:
刷了现在没显示。

待机0.045不触发 键盘坏了 短接键盘31脚可以开机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跟你一模一样的问题,上电0.045。3V只有0.151V,5V没有。有电路图,没点位图,难修!

键盘坏了 短接键盘31脚 可以开机

网友(2025-08-02):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跟你一模一样的问题,上电0.045。3V只有0.151V,5V没有。有电路图,没点位图,难修!

3V待机0.15,那0.15就是虚电呗,还以为是3V待机后级拉低了呢,看到你这句话试了一下,恍然大悟。

网友:
引用 网友K:
键盘坏了 短接键盘31脚 可以开机

3V待机0.15,那0.15就是虚电呗,还以为是3V待机后级拉低了呢,看到你这句话试了一下,恍然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