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0开机慢非BIOS问题

楼主(2020-07-22):
前两天去客户那送我一台S410,硬盘拆走机器送我,开机不显示。拆机,板号LA-A321P 四代I3  AMD独显

可调电源上电电流有跳变0.4--0.6A,拆机刷BIOS,重启一次正常显示,心里狂欢。C壳裂了马上定一个。第二天C壳到装上开机不显,仔细检查换版有没有碰掉件,没有明显外伤。继续刷BIOS上电,仔细等待,3、4分钟后才显示,期间要重启3到5次。更加确定BIOS问题,接着一顿操作猛如虎,不停的在论坛下载,工厂BIOS、TB购买的还有自己改ME的,还有的看到有朋友说估计以前返修过售后有些换G40-70的板,又刷G40-70的BIOS,故障依旧,中间上硬盘装过系统,进系统一切正常,有个问题,关机关不断,屏幕黑后电流停在0.3几A。搞了大半天,先放一边,忙别的事情。第二天继续,又刷了一些BIOS,刷有20个BIOSL了,还是无果。逛论坛,有个哥们也是有遇到过这个问题,联系上他后告知,他说他的没有搞定,放弃了还给客户.搞了2天了,心烦意乱,自己心想,要不就这样自己用.抽完根烟,想想不甘心,不把他修好换钱不行,做电脑的哪用得了那么多电脑。心里一横,我去年买了个表,死猪不怕开水烫,反正自己的,上土炮。

二十分钟后通电开机电流0.016,电源灯亮一下灭,心里凉凉,肯定是我土炮受热不均吹变形。再吹一次,这次等加热完成后用手按两边防止变形,冷后通电,一路高歌接上USB键盘,键盘灯秒亮,我知道我成功了!

总结:没什么技术,就是三合一U的问题,主要是判断失误。关键是开机3.4分钟才显示,那些1-20秒才亮机的还是老老实实刷BIOS啊。而且再加上的本,不用担责任,如果是客人的估计也是不敢弄,本来显示修不显示就问题大了

网友:
土炮搞cpu高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这个bga稳定吗

网友:
土炮相当厉害

网友:
能修好,搞定就是好技术。好设备。

网友:
维修8年一直使用,进口恒温风枪

网友A:
土炮,上,下温度?
时间,介绍一下!

网友B:
楼主这样焊点融化了吗   要是没有的话 估计很快又回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土炮,上,下温度?
时间,介绍一下!

只有下,全手动,加热器到边上零件可以推动就差不多,自己把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样焊点融化了吗   要是没有的话 估计很快又回来了

溶了,边上零件可以推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有下,全手动,加热器到边上零件可以推动就差不多,自己把握

。。。。。。
想学来换下z87的桥,
这么都靠手气,不敢了。
上部放个风枪吹一般都是120-140吧

网友:
大神 能修好就可以了,

网友:
买个二手的bga也挺划算,上次买了个迅维的新的4000多二手的1500就搞到了,用着不去1万多的,但是一般问题都能搞定!

网友:
土炮好厉害啊

网友D:
中间那个盒子里装什么?錫炉吗?

网友:
买个预热台,电热管加热的那种,上面用风枪拆这cpu也是很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想知道楼主这个土炮什么牌子,温度和风速设定值多少?支架哪买的?

德国司登利,,温度330多,支架淘宝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间那个盒子里装什么?錫炉吗?

那是风枪嘴

网友(2020-09-16):
屏幕黑后电流停在0.3几A 这样的故障基本都和SLP信号相关,桥相关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网友:
幸好楼主死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