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维修实例经验

楼主(2020-07-22):
1:华硕U4000:
现象:无声音
解决方法:拆开发现声卡处以及附近发霉,清理干净之后把声卡芯片拆下重新焊上去,解决

2:宏碁v3-471G
现象:开机不显示,电流0.26
解决方法:拆开测量CPU供电没有出来,经过排查发现其中cpu供电中有一个上管S级和G级相同了,换了一个mos管之后正常上电开机

3:联想310S-14IKB
现象:开机无反应,不上电。
解决方法:拆开发现待机没有出来,进一步测量公共点也无电压,于是查隔离电路,第一个隔离管D极有19V,但是S极无电压出来,测量隔离芯片一脚供电脚电压为9V,而实际上一脚电压应为2.1V(DCIN19V经过R1 392K和R2 49.9K电阻分压),找到两颗分压电阻,测量阻值正常,猜测可能接触不良,上助焊剂重新焊接,1脚的电压变为2.1V,正常上电开机

网友:
这是维修日记吗:daxiao:

网友:
算吧,主要是怕自己忘了

网友A:
第三台是不是 Acadet 分压电阻报废?小伙子

网友:
上下管通了居然没烧掉CPU,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三台是不是 Acadet 分压电阻报废?小伙子

没有,拆一边测了还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