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X650进系统白屏然后黑屏

楼主(2020-07-22):
请问大家一般是哪里的问题,怎样判断?这个忘了说了,电压全正常,之前是不亮机修过,并且刷过BIOS了,现在这种故障是不是显存之类的问题?

网友:
不测全靠猜?

网友:
这个忘了说了,电压全正常,之前是不亮机修过,并且刷过BIOS了,现在这种故障是不是显存之类的问题?

网友:
猜的话   先猜散热吧  看看散热膏能不能用了   没问题猜上次没修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