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花屏 换CPU后任然花屏

楼主(2020-07-22):
  苹果系统花屏  windows系统正常   关机后开机经常死机 卡顿 会灰屏很久  清下又正常 不卡顿 可以进windows 已经换过cpu    外接的时候里外都正常  难不成屏线有问题?

网友:
性质慢慢的换u结果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搞 看见这问题都头大

网友:
确实是这种    苹果的思路不能按正常的修

网友A:
这种情况看着像内存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看着像内存花的

有考虑  4
个内存颗粒

网友B:
屏线 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线 内存

先换屏线测试了

网友B:
测试下内存看有没有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下内存看有没有错误

也对

网友C:
我感觉屏线的可能性小。应该考虑cpu或者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屏线的可能性小。应该考虑cpu或者内存

CPU换过了

网友D:
兄弟应该是屏问题,视网膜机屏出问题也会卡死。

网友:
厉害了楼主   干了CPU   然后故障依旧

网友:
这款内存报警,u坏的多

网友:
应该考虑cpu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个苹果一体机A1418的 集成 雨点花屏  4颗内存换了  故障无任何变化  会是CPU问题吗

网友:
苹果的CPU都敢坏

网友:
修这个 问题一般要报风险 吧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
要是屏问题, 换上部分是要2000+    那你白换CPU了

网友:
cpu不是一样型号的?要一样型号的换

网友:
个人觉得可能是HDD

网友:
cpu链接HDD PCIE小电容或者是因为温度过高,你说的卡顿个人感觉就是要宕机 但是没宕。个人观点 不喜勿喷。

网友:
应该是内存的问题吧

网友:
不知道屏幕有没有先换一个试一下,直接动CPU太辛苦了

网友:
修这个,风险也太大了

网友:
这种大花,内存也有可能把,苹果就是麻烦

网友:
换过屏头试过吗? 试机没插L小板吧。重做系统试过吗?

网友E:
有个和你一样情况的连花屏样子都一样的15款a1502,还发了帖子求助过(后来发现帖子里描述有点问题)。
具体也是:进macos就花屏,插上hdmi线内外屏就都正常显示,一拔hdmi线就花屏,但windows系统下又都正常。
尝试过以下方法:
1.换过屏线没用;
2.把屏用在14款的a1502上,macos下能正常显示,但14、15款屏不能代用(亮度不能调节,摄像头不一样),所以只是测试用;
3.用另外的15款好屏测试主板,显示没有问题,证明主板没有问题;
4.用另外的好的15款主板测试屏,一样的花屏问题。
结论:屏能显示但它就是有问题,莫有办法。要么就只在windows下用,要么就换总成。
不要折腾主板了~~~
当然你要是能修好了屏也告诉我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个和你一样情况的连花屏样子都一样的15款a1502,还发了帖子求助过(后来发现帖子里描述有点问题)。
具体也是:进macos就花屏,插上hdmi线内外屏就都正常显示,一拔hdmi线就花屏,但windows系统下又都正常。
尝试过以下方法:
1.换过屏线没用;
2.把屏用在14款的a1502上,macos下能正常显示,但14、15款屏不能代用(亮度不能调节,摄像头不一样),所以只是测试用;
3.用另外的15款好屏测试主板,显示没有问题,证明主板没有问题;
4.用另外的好的15款主板测试屏,一样的花屏问题。
结论:屏能显示但它就是有问题,莫有办法。要么就只在windows下用,要么就换总成。
不要折腾主板了~~~
当然你要是能修好了屏也告诉我下。

打算用windows了

网友:
开机死机卡屏考虑主板,查下桥的lvds模块

网友F:
屏坏了,有过同样经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屏坏了,有过同样经历

太奇葩了  windows正常

网友:
路过,学习中啊,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CPU是原型号更换吗? 内存颗粒爱出问题

网友:
中间是不是有个转化芯片哦

网友:
屏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应该是屏问题,视网膜机屏出问题也会卡死。

确实是屏问题,修过好几个,估计是屏码片程出问题了

网友:
是屏坏了。

网友:
遇到过一个这样花屏的,插外接里外都好,拔掉就花,是屏坏了

网友:
功底厉害呀  直接CPU都换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