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南桥 ME 替换 FIT问题。

楼主(2020-07-22):
9代CPU
ME版本:12.0.35.1427
原BIOS用FIT替换后开机时间正常了,就是发现HDD不能识别,刷回原BIOS是能识别HDD的。

请教老师。

网友:
什么型号电脑?

网友A:
谢谢回复,机械师F117-VC

网友B:
ME版本不对,区分低压版标压版,轻便版和标准版的,不是只要对版本号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ME版本不对,区分低压版标压版,轻便版和标准版的,不是只要对版本号就可以了

帮忙看看,这应该是标准版吧。

网友C:
可能替换的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能替换的有问题

原机BIOS导出信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机BIOS导出信息:

你用来合成的ME呢,跟这个对得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来合成的ME呢,跟这个对得上吗

应该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机械师F117-VC

原机发我看看,1073753229,扣扣

网友:
早些年me还是高科技,现在烂大街,老司机十代早就玩的欢了

网友:
再找几个ME试试

网友:
淘宝看看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ME版本不对,区分低压版标压版,轻便版和标准版的,不是只要对版本号就可以了

你好,我找到了这些版本,是不是这些版本不齐全呢,谢谢。

网友:
你好,我查了下,应该只有这些版本,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