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败家眼的1150声卡不认要什么条件?

楼主(2020-07-22):
CROSSBLADE RANGER  r1.02是我的主板
之前的电压把声卡芯片打坏了!遂从某宝上买了1150螃蟹声卡,第一次用疯抢焊上之后系统是认的,但是没有声音,遂用疯抢继续加焊之后开机连声卡的都不认了!我查看迅维上的声卡维修帖子关于1150的很少也下载了主板的点位图,大多都是8系列以下的!所以在这想求助一下各位万能的大侠!

麻烦请告知工作条件和关键点的解释意思!目前已知DDVD和DDVD-IO是3.36(实际测量)正常。

网友A:
供电时钟复位走一波

网友:
芯片坏了,换一个试一试

网友B:
很简单,第一次焊可能就是你没焊好的原因,你拖锡了没

网友C:
第一次没换好,第二次温度高或者时间久也有可能是质量问题芯片坏了,最简单的就说在换一个,换好后再拖一篇锡。然后再试,不行再查原理图

网友D:
刀头沿着引脚补一圈你会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时钟复位走一波

请问是几号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第一次焊可能就是你没焊好的原因,你拖锡了没

我用黄花907沿着边点了!但是感觉不上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没换好,第二次温度高或者时间久也有可能是质量问题芯片坏了,最简单的就说在换一个,换好后再拖一篇 ...

我用黄花907沿着边点了!但是感觉不上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刀头沿着引脚补一圈你会有惊喜。

我用黄花907沿着边点了!但是感觉不上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黄花907沿着边点了!但是感觉不上锡啊!

应该还是焊工不到位。哈哈,可以多练一练,焊坏两三个就会了,都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
拍张照来看看

网友:
应该是风枪疯了。

网友F:
6脚时钟  11复位

网友:
感觉没必要去更换维修呀,直接拆除故障芯片,搞个外置声卡或PCI-E声卡,不香吗?外设芯片的条件确实是比较复杂,有时是桥不高兴,查起来就好费时间的呀,我都是直接拆除掉,不管是声卡或网卡~哈哈~不过还是希望楼主能解决问题!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
和南桥也又关系的,你悠着点。不要搞不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6脚时钟  11复位

6号脚又1.74V  11号角有3.40V!!但是现在还是不认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