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 CPU供电短路,大神位帮忙啊。

楼主(2020-07-22):
   我手中有一块B75的主板,插上辅助12V 4P+24P 风扇转,但是点不亮屏。

带电测4P 12V 和24P 上面的电压都对,拆掉4P和24P测 4P有短路 对地阻质为1-2欧,测CPU处MOS供电管,所有为正常

我拆下主板,测背面的MOS管的时候  看到有二个FB的元件烧坏,拆掉后测还是一样短路,拆了电源管理芯片ISL6364也还是短路,只要有两脚短路的电容全

拆了还是一样,现在是无招可试,所以请大神们帮忙 呵呵

网友:
看那些没睡的大神帮帮,小白

网友:
测下上管是不是击穿了

网友:
没有 正常的。发现在个怪问题  装上CPU 发现MOS管有二只脚 只有12-15欧。

网友A:
如果是12V短路 不会触发的,会保护,断开cpu测cpu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然后测cpu供电上管的D极到S极的阻值 看看有没有击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12V短路 不会触发的,会保护,断开cpu测cpu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然后测cpu供电上管的D极到S极的阻值  ...

谢谢 大师  我回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