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50M PRO-VH无CPU供电

楼主(2020-07-22):
上CPU 无CPU供电  不上CPU供电正常  换芯片一样  最后拆掉一组上下管正常

网友:
有这么神奇的事,厉害了

网友A:
我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让这一组供电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让这一组供电能正常工作

什么办法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让这一组供电能正常工作

厉害,大师。

网友:
我也有这个板, 跟你的情况一模一样。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还有这等操作。

网友B:
为什么不换上去呢,只拆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换上去呢,只拆不换?

装上触发掉电

网友C:
少一相供电,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少一相供电,稳定吗?

暂时没有问题

网友:
功耗大了会坏吗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
白嫖一个哦,加分哦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D:
就这样,却一路供电,电源芯片也没有任何修改,就可以直接上电?

网友:
之前有看到过,100系列主板,没复位会导致无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这样,却一路供电,电源芯片也没有任何修改,就可以直接上电?

是的啊

网友(2020-10-07):
这样也行?我有一张主板一个上管焊盘都烧没了,回去把下管也拆了试试

网友:
还有,你怎么知道是这一路供电出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