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
小小白分享

楼主(2020-07-22):
这几天公司有两块小驱动板卡  (xx逆变器的板卡)板子不大上面都是胶  客户说这个板卡坏了 没有看到板子上面明显的烧坏痕迹 就是设备报警  让我们给维修看看能否修复  检查有无短路 开路 经过一番测试发现 其中一块板卡的互补推挽输出的4个管子全部短路击穿了  另一块问题是 可以通电但是检测电路不报警 判断检测光耦损坏  等待配件中 。。。 今天管子到了 光耦也到了 想这回换上去应该没有问题了  什么事情总有个例外 互补推挽电源管子 换好后 发现次级输出电压在 5v 太低了 一般在13-15v左右  仔细检查了一下 板子发现 把一组的驱动管装了相同的pnp管了 换成npn后 后级电路还是5v 测量驱动芯片波形正常 没有测试推挽输出管子的b波形 后来一测什么乱糟糟的波形  检查板子是一路b的电阻由10欧姆变成196欧姆  另一路变成2.1k欧 更换电阻后 输出电压正常  换完检测光耦在测试  检测光耦工作方式不对 试验2个都是坏的  没办法继续等待配件中  。。。   太坑爹了,以前买这个光耦10个4个坏的(11元一个)

网友:
最后修好了么

网友A:
楼主有进展吗?......

网友:
现在光耦还没回来呢  等待光耦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进展吗?......

等待光耦呢  光耦回来  上电加信号应该可以ok的  等待配件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等待光耦呢  光耦回来  上电加信号应该可以ok的  等待配件中。。。

光耦可以在 旧开关电源中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光耦可以在 旧开关电源中拆。。。。。。。。。。。

开关电源的是普通光耦 不能代替驱动光耦 功能不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的是普通光耦 不能代替驱动光耦 功能不一样的

光藕用的是何型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光藕用的是何型号?................

变频器,UPS使用的都是8脚或8脚以上的驱动IGBT的驱动光耦,不同于电源初级与次级的4脚光耦。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UPS使用的都是8脚或8脚以上的驱动IGBT的驱动光耦,不同于电源初级与次级的4脚光耦。

拍张照片发上来,学习一下.........

网友:
那俩个白色的就是,,。。。

网友B:
此板已经修复  后来买的光耦性能很一般 没有原机器的性能好 但是可以将就用 某些功能很弱 等到给客户试试上机测试 过几天有消息 在通知各位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板已经修复  后来买的光耦性能很一般 没有原机器的性能好 但是可以将就用 某些功能很弱 等到给客户试试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