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bios里如何开启板载内存spd

楼主(2020-07-23):
BIOS里有很多SPD,但是升级颗粒之后,电脑读取不到颗粒的spd。升级颗粒型号在BIOS里有。但是电脑不认。简单的说就是如何开启里面的Spd????
求教求教!!!

网友A:
没有那么简单吧

升级颗粒,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节电阻的。这些在电路图里面都有详细的说明,不是简单的更换就可以了

跟BIOS没关系,如果你原来就有,根本不需要开启,默认就是支持的

但是根据你更换的颗粒,需要调节MEMORY ID

另外原来是几位的,就更换几位的,不能x8更换成x16

网友:
同意一楼的说法

网友:
有些是直接就可以自动调用BIOS里的SPD信息,有些是有PCB_ID的,不同牌子的SPD对应不同的ID组合

网友:
拿华硕板载内存做例子,BIOS完全不用动,动几个电阻的位置。

网友:
学习一下!看来机型不同解决方法是不一样

网友:
人家是要升级板载内存,肯定要在bios添加内存spd的

网友:
bios里有升级的颗粒SPD,就是怎么让BIOS自动调用?有高手是改电阻让Bios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那么简单吧

升级颗粒,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节电阻的。这些在电路图里面都有详细的说明,不是简单的更换就可以了

跟BIOS没关系,如果你原来就有,根本不需要开启,默认就是支持的

但是根据你更换的颗粒,需要调节MEMORY ID

另外原来是几位的,就更换几位的,不能x8更换成x16

MEMORY ID,这个怎么调整?请教一下。

网友:
板载 也有SP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