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事情是这样的,最近收破烂收

楼主(2020-07-23):
求助:
事情是这样的,最近收破烂收了台k540e。成色不错,准备留着自用,没想到阉割了一个内存插槽,阉割了光驱位。
于是便有了把阉割的地方补回来,于是又去淘了块k580d不开机的板,准备拆插槽和光驱,然后把阉割的线路补齐试试。
在用小电转转光驱孔位没注意打偏了点,供电接地了。。。然后整个外围供电全部测试为短路,于是我围绕光驱的线路一路拆一路测,,,发现短路的地方特别多,该拆的都拆了。。。估计是南桥gg了。。
然后我把希望寄托在不开机的k580d上。
二话不说,直接插电!发现电源不过mos管,换了也不过,但是电池是可以的开的,于是把g级的电阻电容一换就好了。。。开机灯亮屏不显示。感觉像是bios问题,由于没有编程器,就把540的ec和bios一起移植过来。
20秒亮屏无me,不识别u盘,进不去系统,win10一直卡在转圈圈那里,win7一直卡在win7logo那里。。
于是怀疑是me问题,就去买了个编程器把bios提取合成官方的me。。。
合成好了刷进bios里焊回主板。
这下直接6秒左右就亮屏了。。me也有了。。。。但还是不能识别u盘和进不去系统。。
刷540的ec自带键盘可以用,580的ec键盘是乱的,而且都是不能识别u盘。。不能进系统,。然后尝试了论坛下的k580d/k540d几乎放出来的bios都是不亮的!只有我自己合成的那个可以亮开机。。。。
哪位大神能告诉我。。。。官方me有两个,一个1.5m左右,一个8.6m左右。。。我用的1.5m的合成的,难道是我用错了?还是说bios始终没对?还是ec没对?
最后我问了580的卖家,型号为k580d i7 d1
来吧。。。讯维的高手们,给小白我支个招吧。
为了这个电脑我可是又学会了刷bios又约会了合成me。。。
搞不成功我真的是对不起我那凉凉的540

#电脑维修#

网友A:
技术已超过一般的维修工的,比我强

网友B:
多层板,改孔、切板后都要仔细清理断面,确保层与层之间没有连结,通电前至少要万用表打电源层与接地层无短路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层板,改孔、切板后都要仔细清理断面,确保层与层之间没有连结,通电前至少要万用表打电源层与接地层无短路

吃一截长一智。。。后来我把光驱孔全挖了,发现只有表面一层的通孔线路。反面全是地。正面看了下没事就焊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已超过一般的维修工的,比我强

这话严重了,我对电脑一窍不通,只是有点手机维修基础,要是有图纸会非常好修。。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  没人能帮你了

网友:
最近重新写了一遍备份的me,秒亮机。
由于当时拆bios芯片两个板错乱了。。备份的bios 8m只有一个可以开机,网上下载的所有580 540全部不能亮的?我一度怀疑买的不是580的型号,因为这个板有好几个机型!
重新写了一次me后,秒亮!u盘认了,现在是pe和系统都是转圈圈!看论坛经验拆外设无效就是南桥了。。于是过段时间准备买个南桥用热风枪来上,看了下球,密度不大,主要是温度和受热面。。。。那我就试试用100块钱的破风抢干一下!

网友:
你不修电脑可惜了。。。。。。。。。

网友:
是一位高手。

网友C:
哈哈哈,听论坛人都说干南桥要上bga。大炮啥的。。吓得我不敢动手,这两天想想试一下,我就用个金卡思的二合一得风枪拆掉风嘴420度低风速爱的魔力转圈就干上去了。比苹果cpu简单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听论坛人都说干南桥要上bga。大炮啥的。。吓得我不敢动手,这两天想想试一下,我就用个金卡思的二 ...

就这个认真和钻研的水平,你不修电脑太可惜了....哈哈哈

网友:
我只能说,没得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