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7P 开机显示苹果后无显示有背光

楼主(2020-07-23):
接了台 iphone 7P 开机显示苹果 2秒左右,就黑屏有背光,换了20 PIN显示IC问题没变化,测试5.7V, -5.7V正常!哪位大师给个思路,谢!

网友:
供电正常就查信号,复位。

网友:
插卡试下能不能打进电话,正常的话就是显示的各条线路了。

网友:
找到原因了,好像硬盘短路了,开机2秒左右黑屏,连接电脑提示 恢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