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有两个触摸屏,走的总线不一样。请问括号里的CZ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20-07-23):
(图片)

网友A:
一个是触屏,一个是触摸板,并不是两个触屏。CZ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触屏,一个是触摸板,并不是两个触屏。CZ不知道

你仔细看,左边一个usb总线的触摸屏,右边一个i2c总线的触摸屏。触摸板是另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触屏,一个是触摸板,并不是两个触屏。CZ不知道

触摸板也是左右两个

网友B:
什么机子?有没有完整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机子?有没有完整的图纸?

这是教材AMD的一体u,不知道是几代

网友C:
cz要去电路图中看是什么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z要去电路图中看是什么意思了

好的,饼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