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110MS主板开机不亮,不插内存报警

楼主(2020-07-23):
此板拿到手客户说不稳定 ,有时开机亮,有时蓝屏死机,开机点了下不显,拨内存报警,直接找BIOS刷,刷了三个症状一样,排除了BIOS,测到集显没电压,插内存不插警,找了块显卡用独显可以点亮,搞不定,让客户加个显卡用算了

网友:
遇到一样的问题了 我R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知道是什么原因没,我这里也有一块,故障一样的,我修了好几天了,都没有搞明白是什么原因,又赚不到几个钱,真不想搞,叫顾客加显卡算了,但搞维修的真想把他搞明白,不上独显的时候,全板电压除了Q141前级电压不变化后面的电压都是一会有一会没有的,上独显电压都正常。

网友(2020-09-25):
应该是内存边上有个3v  0欧电阻开路了

网友:
我的上内存不报警,但不显,把内存取了就三短一长的报警,刷了BIOS也不行。按楼上的方法,上独显也不显示。

网友A(2023-05-08):
CPU座与CPU接触不良,或者座子与主板开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