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雨天气,电脑全部不稳定

楼主(2020-07-23):
湖北的鼠年,注定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一年,上半年疫情,下半年洪灾,已经连续下了一个月雨了,连续的阴雨天气,人的心情也不会好,电脑来了一台又一台,全部都是些不稳定症状,搞的人头疼,一台台娓娓道来,
第一台,HP8460P,开机上电0.2掉电,肯定是有电压不出,测到内存供电不出,检查条件全部满足,换了一个内存供电芯片好了,装机测试一切正常,第二天早上再开症状又还原,拆机还是内存供电不出,加热内存供电任何地方都可以正常,哪怕用手捂下就可以开机,把周边电容大电感都换了还是一样,奔溃中…………
第二台,华硕L555Z,开机不定时掉电,掉电后不通电,插电源后再插又可以开机,测到掉电后没有待机,并且待机短路,把待机芯片换掉,把后级待机3  5V电容换掉症状不明显,还在测机中……………………

第三台,联想小新I2000,开机一切正常,就是不定时会弹出个窗口,提示让你关机或打开网页不定时会弹出让你关闭网页,进PE测试也是一样症状,排除系统问题,外设全部拨掉,裸板进PE试,也是这样,刷BIOS后,症状不变,持续蒙比。…。…。…。…………。…。…。…………

第四台,华硕H110台式,不通电,测开机条件都正常,红表笔碰晶振引脚会开机,换晶振可以每次开机,装机测试反复开关机正常,放一夜,再开又不通电,症状不变,直接加焊南桥,也可以开机,再次放冷机后还是不通电,这尼玛都是什么鬼。…。…。…。…。…………。…。…。…。…。…。………………

第五台,HP DV4,开机四小时后闪屏,有时白屏,换屏,换屏线都是一样,闪屏白屏后,关机再开又正常,都不给我坏了检测的机会我只能拆机裸板一直点到它问题出了,然后不能关机不能断电再检测信号,这都尼玛什么问题...........................

第六台,联想一体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不通电,换了电源,开关给客户,客户可以用半个月都正常,突然就会不通电,拿来也不通电,可能拆机后再试又通电了,再装机又一切正常,又可以用三到七天甚至半个月正常,但已经连续三次拿过来了症状有时的确是不通电………………。

第七台    第八台,真有太多多了  看客们,你们怎么看,你们遇到这些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因为手头上还有很多机子要修,所以我都是直接放那,搞好修的

补充:第一台,HP 8460P内存供电后级1.5VS重新焊接连接点后目前开机两天,这个连接点没有发霉没有脱焊,打阻值也正常
第二台:换CPU跟前晶振后解决
第三台:把受潮部分全部重新飞线,然后把一键恢复按键取掉了,目前开机两天没发现问题
第四台,换谐振电容后解决
第五台,没解决还给客户了
第六台,没解决还给客户

网友:
有生意上门还嫌麻烦啊,我最喜欢 这种天气了

网友:
整个烤板子的烤箱,把主板放里面烤一个小时,祛祛潮气。

网友A:
感觉还是技术问题

网友:
快乐与烦恼共存

网友:
就这样痛苦并快乐着,把好修的搞,不好修的慢慢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技术问题

没有示波器

网友:
好修的先搞,难的慢慢啃

网友:
感觉是还没有找到真正的故障点。那HP华硕掉电的建议加焊下南桥,联想一体机的把待机3V,5V的电容换下。

网友:
我就想要下载分,下个图纸,一堆金币不知道有毛用

网友B:
确实今年子 感觉有点邪门    !!!   同行商家外面的机器  反复测试 有问题 拿过来  修     到地方一插电  就是个好货
一点毛病木有   然后 他拿回去 又不行 第二天   拿过来 又是对的       真的整得是没法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今年子 感觉有点邪门    !!!   同行商家外面的机器  反复测试 有问题 拿过来  修     到地方一插电  ...

留机 测试一周  甜甜圈   放电影  鲁大师压力测试  各种 都不出 问题   同行一拿回去就不行

网友:
等待楼主搞好说出问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技术问题

与技术没有无点关系,很多机器就是那样的让人头痛。不服气都不行,我体会深刻

网友:
我这两天也碰一个X230,也是拿回去就没反应,拿来就好,反复试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