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50 LID信号不正常导致第一次触发关机在开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0-07-23):
  故障:第一次开机可以亮机,关机再开不触发。

  板号:LA-4602p

  同行拿来的说之前的故障是:第一次开机可以亮机,关机再开就不加电了,让同行修完直接每次都不开机了。

  机器拿过来都是螺丝拆掉的,很好拆,几下就拆掉了 ,看到了主板,由于是二修,就没有直接通电,首先打公共点阻值 15欧,明显不正常 ,先修短路吧,目测动过的地方 待机芯片rt8206b和2对上下管,先拆芯片和mos管后,大短路问题解决。

  既然是二修 ,故障 肯定不止这些 ,继续测量发现待机5v电感也短路 ,短路20欧姆,断开隔离点发现后继短路 ,直接烧鸡,3v 2a 发现U33 U34 usb供电转换芯片巨烫,拆掉后,阻值正常 。

  继续打各大电感发现阻值都正常了,然后开始安装芯片RT8206B 和2对mos管,芯片和mos管都装好后,打阻值一打阻值还真发现了问题,也许就是这个问题导致之前的故障吧,如图:

  待机芯片本基本吹一遍就ok 今天吹2遍还是如此,也许是断线了,PQ402 4脚一直是无穷大,于是直接从15脚飞线到pq402后 阻值正常 600欧左右,后来把芯片拆掉打阻值 确定是断线了,下图是装好后的效果。

  按下开机键成功亮机,关机再开,不触发。不触发的时候测量了下,公共点正常,待机正常,再测lid#正常 ,当测到D26的时候发现敌情,如图:

  R584电阻处貌似进水了,加焊锡也 加不上了,直接换了100k电阻 ,多次开关机正常。

  附亮机图:

  总结:此机器最开始的故障应该就是r584电阻坏了,被上家扩大了故障,仅此而已。

想学笔记本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我就想要下载分,下个图纸,一堆金币不知道有毛用

网友:
实践出真知,谢谢分享

网友:
上拉电阻啊

网友:
王大师 SW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
电阻腐蚀坏了换了就好

网友:
LID表示莫名上了头条

网友:
二修机问题就是多

网友:
屁大点问题不值得发个帖子

网友:
LID:关我啥事?!

网友:
经典案例,这种情况一般容易走弯路

网友:
有图有操作,点赞

网友:
LID_SW#好冤啊

网友:
挺好 讲解详细 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