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戴尔u3014t, 一条粗的白线左右移动。

楼主(2020-07-23):
高手们, 是什么问题?
已经排除逻辑板。
驱动板没排除。
屏幕的话, 可以报销了。

网友A:
驱动板有问题不会出这样的现象,都是整个屏图像问题,不会出现在某一部分。

网友:
屏幕 报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有问题不会出这样的现象,都是整个屏图像问题,不会出现在某一部分。

问题是这个粗白线是左右移动。 有时整个屏呈现红色。

网友:
我决定换驱动板上的主芯片了, 发现芯片一些电压不见了。

网友:
买了芯片, 换了,还是一样。

在这里跟大家说, 这种情形, 100% 屏幕问题。

在考虑要不要换屏, 好贵啊!

网友:
屏幕问题,可以考虑换新

网友:
在这里为大家提供我读出来的程序。

L2121-21320 U3014T.BIN

戴尔固件

网友:
100% 屏幕问题

网友(2020-08-22):
直接换吧屏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