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x可以开机输密码卡 进不去系统

楼主(2020-07-23):
(图片)

网友:
NFC前后端都查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输入密码后卡在这个界面可以查下NFC的供电线路

好的,谢谢我查查看

网友A:
如果是输入密码后卡在这个界面可以查下NFC的供电线路

网友:
一般都是中层掉点   摔过的机器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有台机也一样

网友:
可修好来,什么问题,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