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苹果一体机A1311 不开机 不触发 开机掉电

楼主(2020-07-23):
苹果一体机A1311 不开机 开机掉电 板号820-3126-A ,故障现象为 LED501 待机灯亮,按下开关灭掉也不启动,论坛有兄弟说拔掉无线模块,试了下果然可以开机了,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偶尔还是不能开启,检测3.3V并没有短路,分析电路后怀疑是供电不稳导致,于是尝试更换了PP3V3_S5_REG供电的大电容解决,开机稳定,装机测试又有新的故障出现,按下开关后35秒左右才亮屏,拔掉ODD后故障消失,以后有遇到的兄弟可以参考我的维修经历免得走弯路。

网友(2020-09-05):
是ODD壞掉還是主板的問題?

网友(2021-04-16):
换的是6.3v 330uf的钽电容吗,能用电解电容代吗,谢谢

网友A(2021-06-27):
通病,刚修了一个也是一样故障,换330电容解决

网友(2021-11-29):
引用 网友A:
通病,刚修了一个也是一样故障,换330电容解决

你好  这个电容在什么位置

网友(2024-05-02):
引用 网友A:
通病,刚修了一个也是一样故障,换330电容解决

是电源板上那个最大的电容吗,我的拿出去没给我修好,我拿回来,同样的情况,通电后拔了无线网卡按启动能开机,插上关机后再开机就不行了。

网友:
我和楼主描述是同样的问题,那个电容是电源板上那个最大个儿那个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