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PLUS提示CPU电压高

楼主(2020-07-23):
(无正文)

网友:
这是神仙考试帖。

网友A:
这种还不好修  这种故障就是来送钱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还不好修  这种故障就是来送钱的

,不好修还是送钱的  你牛逼

网友:
兄弟你是打错字了。看清楚

网友:
刷BIOS看看。刷了应该可以。

网友:
但是是12v报错,还是cpu供电,还是全都报错,如果全都报错就换io,如果是单个就改电路或者换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修还是送钱的  你牛逼

这种还不好修后面加个问号

网友:
如果+12V報高,先解決後可能VCORE也會正常,否則要換IO
IO PIN 105 +12V檢測應該是由OR12與OR15分壓出來的1V,
如果太高先換這兩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