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求师傅们帮帮我让一下这个6脚芯片是啥型号

楼主(2020-07-23):
小米电视,49寸里面的待机电路相关的零件,找不到具体型号

网友:
IN1M102-T6G

网友:
N1M102-T6G

网友:
现在这样的6脚很多型号也太多

网友A:
查不到IN1M102-T6G的资料,能查到IN1M101的,IN1M101是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B:
www.liteon-semi.com/upfiles/new01499756379.pdf
有资料啊。像一个过欠压保护吧。自己翻译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www.liteon-semi.com/upfiles/new01499756379.pdf
有资料啊。像一个过欠压保护吧。自己翻译一下吧

谢谢兄弟了。跑了一下电路,好象和PDF上的基本一样,今天问深水宝上的卖家。他们有M102的6脚芯片,我已下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不到IN1M102-T6G的资料,能查到IN1M101的,IN1M101是起保护作用的

在深水宝上找到有M102,具体型号应该是上面说的in1m102,不过没有在度娘里找到过电路图和脚功能,楼下的PDF应该是对的

网友:
IN1M102是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C:
用电源模块替换。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电源模块替换。省事

应该不是电源模块,是保护模块............

网友D:
是保护作用的,可以不用,把后面的保护管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保护作用的,可以不用,把后面的保护管短接

试过,拆掉后这个M1033脚没有电压,应该是不行的,可能别的机子行

网友:
总结一下,换了m102,ok了,此贴终结

网友E:
直接接淘宝找一下。没有的话。找个卖芯片的卖家。问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接淘宝找一下。没有的话。找个卖芯片的卖家。问一下就知道了

型号就是in1m102  淘宝上搜过m102没有出来,不然也不会上论坛求助了

网友:
6脚电源管理芯片,常用6种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