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x以上的主板在测试架上wifi能打开吗

楼主(2020-07-23):
如题,原来无wifi地址加焊芯片后有wifi地址了,在测试架上打不开,阻值测量好几遍全都正常,实在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会不会也有打不开这种情况。有修过的说下感谢。

网友A:
肯定可以打开,摔的考虑中层掉点,没摔换wifi芯片并解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打开,摔的考虑中层掉点,没摔换wifi芯片并解绑

我重植就好了,然后贴合后又不行了,又拆开用测试架试还是不行。这芯片脚位那么大不可能虚焊的。新的芯片也买来了,自己没法解绑哎,太折腾人。

网友:
测试架跟贴合应该是一样的    板底阻值打了吗

网友:
换个wifi就好了。芯片本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