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基e5-574显卡3v供电偏低维修

楼主(2020-07-23):
故障描述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开机正常进系统但是屏幕不规律闪烁  并且鼠标会自动回到屏幕中心
根据客户说外接vga端口则马上不闪烁变成正常  测试确实是这样

这种问题拿到手真是一脸懵逼,冷静下来查看设备管理器发现发现显卡检测不到

拆机见版号

测量发现显卡核心供电无  查供电ic  pu3开启只有1.46v偏低

3v_main_pergd在q6截止时由3v_gfx分压得来

这个机器只有图纸没有位置号一顿跑线测量

3v_gfx测量也只有1.46v  继续追由3vpcu转换
控制级电压只有2.6v左右  不正常

在pr161上测量15v正常  直接换掉旁边两个702

网友:
故障现象太奇特了。幸好楼主找到线索并且破案

网友:
哇哇!从来没遇到这种故障  楼主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