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300-15ISK 不开机

楼主(2020-07-23):
求路过的大师指点下,故障不开机没有内存电,内存8207芯片第8脚没有3.3电压,第8脚与EC第95脚连通的,最后果断换EC结果内存电压出来了,8207第8脚也有3.3电压了,还是不开机电流在0.77左右,量内存电压1.38电,内存插座上是1.5电压,这让够迷茫了,这是1.5V还是1.35V。

网友:
要看是低压还是标压内存。

网友A:
三代以后的笔记本都是低压的,标压的见的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代以后的笔记本都是低压的,标压的见的很少

大师你认为1.35的电压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