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59刷BIOS问题

楼主(2020-07-23):
开始是不开机 刷了几个BIOS可以开机  但是不引导  开机无logo   有两个能开机的BIOS但是开机都比较慢  结果也不一样   都不显示LOGO

网友: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刷个工厂bios试试。我记得论坛有工厂的bios 或者你找一个可以用的bios改一下me开机就快了

网友:
看看X宝上有没有卖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个工厂bios试试。我记得论坛有工厂的bios 或者你找一个可以用的bios改一下me开机就快了

今天有刷了新的BIOS开机白屏  不显示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有刷了新的BIOS开机白屏  不显示内容

板号 版本号 机器型号发出来

网友:
我有发换ME的帖子

网友:
我手上的华擎a320,也是不开机,刷了几次现在变不触发了,不知道是不是没有用1.8转换器给烧了

网友:
省事点,马云家买一个

网友:
这机器没那么挑BIOS吧,是不是系统没装好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
这个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了,官网下载个,唰一下就可以了,或者论坛下载个开机慢的,改一下ME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