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修这海盗船ax760电源不?

楼主(2020-07-23):
电源有时可启动,但二十次才有一次启动,两大电容都是300v正常,副作启动电容11V到12V。

网友:
己短接,和接上一个12cm的风扇,不知道是不是负载低而不能启动电源。

网友:
刚写错副作启动电压12V

网友:
看看电容有没有坏的,再就是监控一下输出电压

网友:
再没有启动的时候 量电压   待机 和 PG

网友:
再测试原来辅助电压是0.01v

网友:
电容无发现发泡现象

网友:
启动电阻在哪里?

网友A:
被电怕了,不敢修了!

网友:
竖着的板太多,不好修,根本没法修

网友:
海韵的板子,海韵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被电怕了,不敢修了!

我新生牛儿不怕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被电怕了,不敢修了!

想学东西,就不要怕

网友:
实话实说,不想学修电源

网友:
海韵的板子设计的太复杂,小板太多 。。。。。。。。。

网友:
我修,没有修不好好的电源,除非换线路板!

网友B:
待机电压有没有,是不是新式12V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电压有没有,是不是新式12V供电的!

是啊,有时有12v电,,,多数无电压

网友:
钛金版电源有小小价值,而且不是完全不能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电压有没有,是不是新式12V供电的!

你会修吗?

网友:
用隔离电修电源是最好的办法,我的办法是隔离电源加灯泡不会融电。

网友(2020-10-03):
我也有一个需要修 楼主这个修的咋样了

网友:
楼主这个修的咋样了,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