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显存花屏问题

楼主(2020-07-23):
显卡是影驰GTX560  2G大将版。小花屏,弟一次换显存后还是一样的。弟二次从新换一颗可以了,但进系统代码43.从启后又花了,。用软件一测,还是这一片。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思路。供电什么都正常。

网友:
同一个显存位置报错,换显存还是一样的话,基本上是核心连接这个内存的地址线不通,最大可能是核心虚焊,还有板子断线的可能,仔细看看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核心干一下

网友:
哈我也在找软件

网友:
核心问题  重新纸球

网友:
把软件分享出来啥

网友:
显卡核心估计问题

网友:
拆掉显存,量一下各个点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