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桥都换过RTC电路正常,bi

楼主(2020-07-23):
EC桥都换过RTC电路正常,bios换过刷过拔掉电池上点一切正常,EC周围103电阻也没有问题!不触发时灯亮电流没变化,EC给桥的信号正常,确定是桥的原因,实在没有办法了,谁遇见过

网友:
待机电流和待机3v 5V 有没有,电流表有没有跳变,你怎么一口咬定是桥坏,公共点有没有19v,保护隔离过没有,思路不清晰,肯定没有看电路图,有没有安上电时序来查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