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联想y460开机不显

楼主(2020-07-23):
联想y460开机不显示电流有跳变升不起来,走了很多弯路,到最后才发现把CMOS电池拔掉放电不装CMOS电池,可以正常开机,关机再次启动就不行。再次放电又可以正常开机。只要CMOS放了电才可以开机,通电了第二次或者有CMOS电池都开不了机。开不机的电流跳到1.2就不变了。请教一下各位大佬给点思路,在次感谢各位!

网友A:
刷个BIOS看,象是BIOS问题

网友B:
放电能亮显卡问题多,进BIOS屏蔽独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看,象是BIOS问题

刷了几个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电能亮显卡问题多,进BIOS屏蔽独显

谢谢,明天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电能亮显卡问题多,进BIOS屏蔽独显

不行,bios里面非常简单。没用显卡切换禁用之类的设置。

网友C:
rtc  电路你查了吗

网友D:
rtc电路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rtc  电路你查了吗

谢谢!已解决独显坏了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rtc电路的电压正常吗

谢谢!已解决独显坏了导致的。

网友:
感觉像桥问题,加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