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win7 ghost蓝牙搜不到设备。试过很多电脑好像没发现能搜到蓝牙的

楼主(2020-07-23):
蓝牙设置,服务,驱动都搞了。有人说把图片中的密码删了就行,但删除后默认第一个选项,还是不行

网友:
千月蓝牙驱动要钱

网友A:
GHOST系统很多蓝牙用不了,驱动人生修复下蓝牙

网友:
引用 网友A:
GHOST系统很多蓝牙用不了,驱动人生修复下蓝牙

怎么修复啊,它显示驱动正常

网友:
单独安装一下蓝牙驱动也不行?

网友:
需要的话单独装个原的给他不就行啦

网友B:
什么笔记本的,有些需要热键开启,或者边上有开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笔记本的,有些需要热键开启,或者边上有开关的

哪个笔记本都不得行

网友C:
装官方驱动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官方驱动就好

我这个win7的官方没得这个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笔记本的,有些需要热键开启,或者边上有开关的

只要gwin7的还没发现能用蓝牙的。不是电脑的事,右下角蓝牙图标都有

网友D:
所修的电脑都没遇到客户反映蓝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修的电脑都没遇到客户反映蓝牙问题

那是因为他没用。我也没遇到过。但前几天自己的电脑想用用不了

网友E:
换系统换驱动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系统换驱动就可以了吧

为了个蓝牙换系统不值得。换驱动不得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