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三代酷睿可以放在二代主板中吗,可以魔改BIOS解决吗?

楼主(2020-07-23):
不知道三代酷睿可以放在二代主板中吗,可以魔改BIOS解决吗?
是给二代笔记本主板升级CPU以为插槽一样了可以升级但是,三代酷睿i7 3720QM放上点不亮。
是不兼容问题吗,可以魔改吗,求助大哥们帮助解决,大谢!我附上备份的BIOS,不知通过添加CPU微码是否可以解决?

(或者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HiGCJU4SfkAKDRGsB6q4w   提取码:t04k   )

Sony MBX 250 Z40HR MB S0203 2 .BIN

网友:
可能没有配套的BIOS,,所以不支持这样的CPU吧

网友:
台式机的可以,笔记本的不行

网友:
这个商机,有点啃爹

网友:
我是看8代u能魔改放到6代7代主板中,所以不知道能不能3代放到二代主板中

网友:
笔记本的应该不行吧。

网友:
笔记本的没见过有人加过微码的,台式机倒是有大神搞过

网友(2021-01-03):
笔记本2代和3 代可以对换。试过多台了,BGA 的和针脚的U都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