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50D主板,内存供电不出,裸板电流跑到0.69左右!望大神们莅临指导!!!

楼主(2020-07-23):
神舟战神K650D主板,主板不能正常亮机,裸板电流跑到0.69左右就不动了!一直卡着!经过测试发现内存供电没出,测试内存供电条件,上图纸发现内存供电管理芯片的开启,受到一个6角管的控制,经过测试发现管理芯片已经收到5V的开启了,内存供电管理芯片已经收到开启信号了,但是没有供电输出!手里没有合适的芯片可以进行带换,就搞下来重新焊了一下效果一样,请大神们帮忙看下,有没有判断错的地方!望大神们指导

网友:
貌似二脚为高貌似二脚为高导通  6脚为低3 4截止开启就为高了

网友:
故障点找到了, 就好办了

网友A:
芯片的工作电压有吗?

网友:
手上正好有一块神舟笔记本。感觉南桥坏的几率大

网友B:
裸板跑0.69  没有内存电压.电流有点高了吧.

网友:
来学习经验的   楼主修好上传下维修过程个故障点

网友C:
先订芯片回来换看,就算没有惊喜也可以继续往下修了

网友:
S3 S5的开启都要有,再仔细查下,曾碰到S5的开启藕断丝连,内存供电时有时无

网友:
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只能先换下芯片试试

网友:
没内存电流应该在100多到200

网友:
测一下MOS有没有短路o

网友D:
供电开启都有的话就换蕊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的工作电压有吗?

工作电压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供电开启都有的话就换蕊片

手里暂时没有,只能定了,希望等芯片到了可以给我个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订芯片回来换看,就算没有惊喜也可以继续往下修了

定芯片了,希望等芯片到了可以给我个惊喜

网友:
芯片条件都正常,可以用示波器看下pwm波形有没出,当然换芯片是最快的了

网友E:
我修过 换一小电阻 解决问题

网友:
芯片的工作电压有的话先换个芯片试下就算不行也可以继续往底下修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中啊,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修过 换一小电阻 解决问题

那一个电阻?

网友:
换南侨就OK了

网友:
直接拆了pq1

网友:
查内存供电芯片附近的一个电阻 我具体不记得了?你仔细查查看

网友:
这机器 CPU还能值点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裸板跑0.69  没有内存电压.电流有点高了吧.

感觉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