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 显卡修到一半遇到这种事(已解决)

楼主(2020-07-23):
首先感谢论坛师傅无私提供的MATS软件(赞)!最近修一张GTX980TI显卡,原始故障显存供电12V击穿带走GPU加三颗显存,更换后驱动加载正无花
屏但是跑鲁大师显卡测试刚跑一点点就白屏死机,在Ubuntu文本下扫点结果如图一在Ubuntu高级模式下扫点结果如图二图三,师傅帮忙分析下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A:
示波器测显存和核心供电

网友:
这换一套比好的的卡都钱多了吧

网友:
问题已解决,显存供电12V-F这一路0欧电阻变质阻值增大,先前维修时只量电压没量阻值,疏忽了

但是跑MATS还是如图所示,但是跑分测试正常,谢谢各位提醒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测显存和核心供电

确实是显存供电不足和原因,谢谢

网友:
楼主想说什么?卖软件?

网友:
其实有时候0 欧最容易忽略,修了几块腐蚀电路,换好其他配件忽略它,到头来重测才发现这电阻

给的麻烦

网友:
无私提供!没花钱?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
学习了,0欧电阻!

网友:
零欧电阻变值造成供电不足,测试死机白屏。唯有技术高手才能搞得定的,佩服佩服。

网友(2020-10-20):
新手小白进来学习

网友:
正好在维修一个显卡,看了你分享的图有收获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