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S 14ISK一场管PU4301短路烧了,求代换型号

楼主(2020-07-23):
朋友的电脑,初步检查是一个场管PU4301短路烧了,应该是上管来的,求代换型号,最好淘宝能买到,换一个试一下,修不好就卖废品了。
电脑

网友:
这个找个板子上面拆就行了啊,还要买?

网友:
看下管是什么型号,参照其他供电的下管是一样的两个管,上管的型号不就知道了。

网友:
唉。。。。。。。修多了你就知道了

网友:
这是最普通的N沟道场管啊,随便料板拆不就好了

网友:
找料板换一对上下管,不要单独换上管

网友:
直接上下管一套一起换了,拆料板就行

网友:
这个不是料板上一大把吗

网友:
兄弟是搞维修的吗,这个到处都有拆

网友:
一般用下管来代换

网友:
这个不是随便找块板子大小一样的MOS上下管装个就好了

网友:
避到眼睛抓一把,都是·········

网友:
随便板上拆个不就好了。。。。。。。。。。。。。。

网友:
这一看就知道是公共点的管子,不是对管!保护隔离用的,可能是P 也可以是N

网友:
这个应该是P管,烧成这样估计后级还有短路吧

网友:
AON7403淘宝买吧

网友:
楼上都说了,这是场效应管子。料板上很多,要区分P沟道和N沟道就可以

网友:
下个鑫智造,搜下图纸,一目了然。这个应该是保护隔离部分电路,产生公共点。可能是P管,板子当废品卖给我吧

网友:
兄弟应不是搞维修的。这种管随便拆一大堆

网友:
哈哈,你随便搞,反正你是自己的。目测又一个废板即将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