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静态IP地址与DHCP分配的

楼主(2020-07-24):
理解静态IP地址与DHCP分配的优缺点
静态IP地址呢?就是自己手动输入IP
动态的呢?就是由DHCP服务器分配的地址(必须是DHCP客户端)。
DHCP优点:自动为客户端分配ip地址、网关、DNS等;减轻了网络管理员得负担等。
DHCP缺点:不能跨越网段。

静态路由一般适用于比较简单的网络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网络管理员易于清楚地了解网络的拓扑结构,便于设置正确的路由信息。使用静态路由的另一个好处是网络安全保密性高。动态路由因为需要路由器之间频繁地交换各自的路由表,而对路由表的分析可以揭示网络的拓扑结构和网络地址等信息。因此,网络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也可以采用静态路由。不占用网络带宽,因为静态路由不会产生更新流量。

使用静态路由的缺点则是大型和复杂的网络环境通常不宜采用静态路由。一方面,网络管理员难以全面地了解整个网络的拓扑结构;另一方面,当网络的拓扑结构和链路状态发生变化时,路由器中的静态路由信息需要大范围地调整,这一工作的难度和复杂程度非常高。当网络发生变化或网络发生故障时,不能重选路由,很可能使路由失败。

而动态路由的优缺点刚好与静态路由相反:
1. 无需管理员手工维护,减轻了管理员的工作负担。

2. 在路由器上运行路由协议,使路由器可以自动根据网络拓朴结构的变化调整路由条目。
3. 网络规模大、拓扑复杂的网络。

4. 占用了网络带宽。

静态设置是用一个指定的公网IP填写进去(局域网一般都会用到),动态设置是adsl之类的,要填写账号密码什么的(就是电信或网通给你的账号)才能上网,好处差不多,就像自行车和摩托车,都是步行工具
至于其他功能就要看你路由器够不够强大了,有的路由可以过滤mac地址,过滤网站等等功能,还有的有限速功能,限制一些IP的速度之类的,进去玩玩就知道了,不是很难掌握的

设置静态IP的好处:
1、便于管理,能直接根据IP地址找到对应的电脑
2、如果DHCP服务器故障,那电脑就会上不了网,所以要设置静态IP
家庭使用宽带大多数是动态的IP地址。设置方法如下:

①使用路由器IP地址(路由器底部都有提示)比如IP地址:192.168.1.1

②路由器的账户和密码一般都是:admin(也有是:guest 、 root )

③网络参数→WAN口设置→WAN口类型→动态IP、静态IP、自动检测→保存

配合MAC地址绑定,可锁定IP与计算机对应关系,便于控制管理,再配合IP带宽限制,可按需分配带宽给每台电脑,配合地址池IP段或MAC过滤,可禁止其它电脑接入本网络。

理解静态IP地址与DHCP分配的优缺点_ : 静态IP地址呢?就是自己手动输入IP 动态的呢?就是由DHCP服务器分配的地址(必须是DHCP客户端).DHCP优点:自动为客户端分配ip地址、网关、DNS等;减轻了网络管理员得负担等等啦.DHCP缺点:不能跨越网段.

采用DHCP动态分配IP地址与静态设置IP地址相比,具体有什么优势 : DHCP动态分配IP地址减少了管理员的工作量,不用一台一台去配,如果电脑比较多的话,频繁的步骤容易导致错误,而且网络发生变化,工作站转移的话,也不用去修改IP以免不必要的错误.

dhcp服务器静态地址分配 : dhcp静态地址分配,简单讲,就是自己帮你设置局域网的ip,使局域网内处于同一ip段而达到互相间可以访问 当然,这是指私人地址的分配,你也可以自己手动设置,就是tcp/ip协议里的地址设置. dhcp就是动态主机分配协议的缩写,是基本的网络协议

静态IP与动态IP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静态IP与动态IP各自的优 : 作为网站的服务器需要一个静态的IP地址,便于域名解析.而个人上网则一般是动态的.因为静态IP地址需要花钱来买,而动态的不需要花钱,随机分配. 静态IP地址因为地址不变,所以更容易受到黑客攻击.

路由器静态IP分配,DHCP服务器 : 你把网卡的ip和dns设置成自动获取就好了.

路由器设置中的“DHCP静态地址分配”与“静态ARP绑定”之间的区别 : DHCP静态地址是为了把你的IP固定为192.168.1.55 , 然后ARP绑定是为了把IP和MAC绑定在一起. 关键问题是 dhcp静态地址的目的是让你指定的网卡始终获得指定的ip地址 而arp捆绑则是不管你的ip是什么地址 绑定的mac地址都认为是被绑定ip 也就等于你不能改地址 一改就上不了网了

ji路由器中mac与ip绑定 与 DHCP静态地址分配 这二者有什么区别 ?请专业认识回答 : ?DHCP:动态主机配置协议,主要是为网络中需要IP地址的设备自动分配IP(无需人员手动配制,简单,快捷),DHCP分配是由DHCP服务器(路由器也带这功能)生成一个地址集(地址集里面包含一个网段能使用的IP地址).网络中的设备...

DHCP分配动态IP? : 这样其实是可以做dhcp冗余的,因为dhcp拿地址这个动作其实是主机主动发起,不是dhcp服务器强制安排的.host1 和 host2 先发dhcp 请求 理论上 这台dhcp 服务器应答快,就用哪台的.至于dns服务器的问题 . 你可以配置一个第二地址.(当然服务器性能很关键)哈哈

DHCP理解? : DHCP 是动态主机配置协议(Dynamic Host Configure Protocol)的缩写.一台DHCP服务器可以让管理员集中指派和指定全局的和子网特有的TCP/IP 参数(含IP 地址、网关、DNS服务器等)供整个网络使用.

动态分配IP地址在网络管理中的优点 : 优点也比较多!!说几个吧!一、如果是一个公司有500台机器,你是网管,总不能一台一台的去设置ip地址吧,这就是动态分配的第一个有点,避免用户手动配置的繁重的工作量.二:ip地址不会出现冲突,如果是静态的ip地址,客户端在进行手动配置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ip地址冲突的问题,但是使用动态分配ip地址,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它分配使用的是dhcp地址池中的ip地址.三:当公司的ip地址段改变时,不用客户端一个个去修改,只需要修改地址池就行了,这是动态获取的第三个优点,方便进行ip地址的统一更改.
            (不要小看任何人,其实菜鸟都是在学习中成长的,不要让你的骄傲自大毁灭自己的前行)

喜欢network的点个赞,我会不定期更新网络基础知识!你的点赞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有网络大咖可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