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plus 重启 重启日志

楼主(2020-07-24):
麻烦大神看看  这个重启日志大概是哪里的问题呢? 重启后显示连接电脑 dfu  断电池后 过一会又能开机了   watchdog time out

网友:
这个是重启日志 电池和尾插排换过 还是会重启

网友:
电池  尾插  检测脚

网友A:
再查听筒和功放,等你回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查听筒和功放,等你回音

功放吗 我把外配都下了  换上自己的  也会重启 感觉也不定时   后来几个小时又没重启了

网友:
电池检测脚是不是松了 量一下有无阻值

网友:
DFU下读不出数据?问问客户怎么坏的?

网友B:
这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

网友:
电池坐,检测角,扣一扣,实在不行换座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

还没有啊 放一放先

网友:
白dfu,不好搞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