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屏

楼主(2020-07-24):
暗屏的dell怎么修

网友:
看看屏是缺哪个供电  这问题很好修的

网友:
都没描述清楚   就发个暗屏上来谁帮得了你
故障要说清楚 暗屏了键盘大小写是否正常  能否外接   外接看看能否显示

网友:
暗屏下带换下屏幕试试 确定是屏、主板、屏线哪个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