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苹果T2恢复请教师傅们,我试

楼主(2020-07-24):
关于苹果T2恢复 请教师傅们,我试验过好几台电脑 进入dfu模式后 ac2上面的恢复按钮是灰色的 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电脑的系统是10.15.4 ac2的版本是2.12.1

网友A:
已经知道了 要选取一下设备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知道了 要选取一下设备即可

点一下中间的DF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