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lm324弄晕了。求助一下

楼主(2020-07-24):
如上图。一个lm324。12脚0.94V正常,14脚没有电压。测量得13脚开启的时候有1.6V。我把和13脚打绿色X的元件都去掉了。但是为什么13脚开启还是有1.6V的电压。这个lm324我已经换过一个了哦。

补充内容 (2020-8-2 09:09):
问题已经解决是VCCSA_ADJ的问题,连接的是一个超频的8角芯片。这里走弯路的原因是R20图纸是标记打X的,实物主板上看上去是断开的,以为是没有连接,所以没有查下去,后来用表测量了是导通的,应该是板层内通的。

网友A:
你把运算芯片几个角的定义弄清楚,在结合电路分析就不难了。

网友:
12脚那个上拉电阻是2.5V吗?

网友B:
你上迅维 报个名学习一下就 。 324可是最基本的原理

网友:
+  ——正向,反向输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把运算芯片几个角的定义弄清楚,在结合电路分析就不难了。

哥们。能分析下吗?实在搞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上迅维 报个名学习一下就 。 324可是最基本的原理

原理知道。那你能说说。13脚反向的1.6V是怎么来的吗

网友:
我只是来学习学习的,,,,,搞清楚了没有啊。。。。修好了吗

网友D:
钻牛角尖了 12脚的电压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钻牛角尖了 12脚的电压不对吧

哥们,vccsa电压0.94标准的很呀。

网友E:
+  ——正向,反向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E:
+  ——正向,反向输入

能详细说明一下吗

网友:
LM324换过吗

网友F:
明显是VCCSA_ADJ有问题

网友:
324是比较器,外部必须有上拉电阻,正大于负,由外部上拉,MOS管才能导通。

网友:
短路BC18,看看14脚有没有高电位,没有继续换324

网友:
12比13脚低,14输出低属正常,初步说明芯片没问题。

网友:
把R20也断开

网友:
把20  21断开,其他复原,测量13p有没有0.94v的电压,有检查前面,没有检查运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哥们。能分析下吗?实在搞不懂

你这高级技术员 这都不知道  正大伏  然后 4脚输出12V 开机VQ7 的控制及电压 然后 VCC有供电有反馈脚返回给13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高级技术员 这都不知道  正大伏  然后 4脚输出12V 开机VQ7 的控制及电压 然后 VCC有供电有反馈脚返回给13脚

你说的谁不知道。我问题的关键是负输入端13脚有连接的都去掉了。那个1.6v电压是怎么来的?哥们看清楚问题了没?

网友C:
r20显示是X呀。应该是没有的。哥们,看清楚了没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明显是VCCSA_ADJ有问题

r20显示X,说明是没有连接的。

网友G:
运放和mos管组成的降压电路,12脚是基准,13脚是反馈,通过14脚开关MOS管使12和13脚基本一样。楼主看下板子上R20位置,虽然没装原件,板子上可能是铜箔直连的(电路图一根粗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r20显示是X呀。应该是没有的。哥们,看清楚了没

x没装,但改直连了,你断开那个点试试。

网友:
一看就是技嘉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r20显示X,说明是没有连接的。

显示X代表有可能没有安装,有些板子即使没有安装R20,但是也会用铜箔连接,我感觉VCCSA_ADJ肯定是有连接的.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断开r20就知道了

网友:
LM324是运放,首先可以把运放先看作(假设)比较器,这里可以看到负端1.6V大于正端0.94V,所以输出低电平,这说明运放芯片是好的,符合比较器的条件。再次当作运放来看,这明显正、负端就不满足虚短的概念,那造成这现象的你就要重点检查反馈元件,也就是R16和上面的那个电容。因为反馈元件不良就会造成运放作比较器用。

网友:
具体比较器,运放的检测和判断可以在电子电路版块找到我发的维修方法。 不过不知道有没有被版主屏蔽掉,毕竟那些资料我也是从别的地方搬运过来的,可能上面有水印。
这个知识点还是必须要搞懂的,无论是现在的电脑板,还是工业板,上面都充满着比较器和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运放和mos管组成的降压电路,12脚是基准,13脚是反馈,通过14脚开关MOS管使12和13脚基本一样。楼主看下板子上R20位置,虽然没装原件,板子上可能是铜箔直连的(电路图一根粗线)

r20就是没有安装。断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