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D PLUS 1.01

楼主(2020-07-24):
同行拿来一块华硕主板,点不亮,拔掉内存,有内存报警声,插上内存无报警声也没显示,换了内存还是一样不显示,换了1840的U亮了(原来是I3-4170),所以就叫同行自己去换U了,第二天,同行又把主板拿来了,说换了另外一个定来的I3-4170还是一样不亮,这下我该仔细的检查下,一般不会定来的U也坏,测了下各大电压复位,发现问题,原来内存的电压只有1.05V 测了下芯片的6脚反馈脚有0.8V,一般这种情况要么是反馈电路,要么是芯片坏,先检查了反馈电阻正常,最后只好把PC506直接换了(这次贴片电容不太好量),通电测试有1.5V电压了,插上同行原来的I3,屏幕也显示了,点位图就不上传了,坛里都有下载,维修还是要仔细点,本来第一次就应该查到问题了

网友:
长虹LED39580   芯片 25Q64FVSIG

网友A:
意思是内存的供电芯片坏了吗??????

网友:
楼住细心了~~~~~~~~~~~

网友:
最终找问题出来还是可以的

网友B:
1.5V的内存供电,1.05V时也能亮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V的内存供电,1.05V时也能亮机呀??

是的,理论解释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内存的供电芯片坏了吗??????

电容引起反馈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