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S75-A7110 PU5腐蚀断线导致不显示维修

楼主(2020-07-24):
  机器型号:东芝S75-A7110

  版号:DA0BD6MB8D0

  故障现象:开机不显示

维修过程:
  客户送修笔记本,机器故障为开机不显示。自已收到机器后接稳压电源确认无法显示,快速折机取出主板,目检全板无明显进水和外观不良情况发生。

主板正面图:

主板反面图:

第1步:阻值检修

  主板断电后打值 量测主板上各大 电感均正常,无短路情况,明细如下。+1.35VSUS内存主供电,+1.05V总线供电,+1.5V桥供电,二级供电+3V/+5V, +1.35V_CPUVDDQ CPU内存模块供电,VCC_CORE核心供电等。

第2步:供电检修

  打开电脑后按H8X芯片组标准时序分析硬启动过程。

  因主板能正常开机,所以依据时序图直接从VDIMM内存主供电开始检修。

  +1.35VSUS内存主供电,由PU1 TPS51216芯片和PL2电感组成PWM电路,用示波器量测PL2上电压为1.35V为正常的。

  +1.5V桥供电,由PU12 G9661芯片第6脚输出,示波器量测PC208电容上为1.5V正常。

  +3V二级供电,由+3V_S5经PQ25 AON7406管子转换后第1脚产生。示波器量测此供电也为正常。

  +5V二级供电,由+5V_S5经PQ26 AON7406管子转换后第1脚产生。示波器量测电压也为OK。

  +1.05V总线供电,由PU10 TPS51211芯片和PL7电感组成PWM电路,用示波器量测PL7上电压为1.05V OK。

  +VCC_CORE核心供电,由PU5 ISL95812芯片和PL4/PL3/PL5电感组成PWM电路。

  用示波器量测电平电压居然为0V,看来不显示故障就是它引起的了。

  此机器为之前维修过,外观上脏脏的。

第3步:
  依据ISL95812 PDF分析芯片的工作条件。

  第17脚VIN,主供电由公共点提供,用万用表量测供电为OK的。

  第16脚VDD,由+5V_S5供电提供。

  第23脚VDDP, 也由+5V_S5供电提供。

  万用表量测电压为4.98V也为OK的。

  第2脚VR_ON为芯片的开启信号,用示波器量测它为0V电平电压。

  看来无CPU供电产生的原因就是它引起的了。

第4步:
  继续分析VR_ON开启信号的来源。ISL95812 芯片VR_ON开启信号,外部由MPWROK信号经PR85电阻后提供。

  MPWROK信号来源于EC NPCE985LA芯片第74脚提供。

第5步:实际检修过程如下:

  示波量测EC NPCE985LA 第74脚上3.3V电平电平为OK,但是向后再次量测ISL95812芯片第2脚MPWROK信号仍然是0V。主板断电后PU5芯片第2脚信号打值未发现阻值异常,经过分析后怀疑EC到ISL95812芯片之间元器件损坏或线路可能有开路,经过几分钟主板跑线后确认为PU5 芯片附近PCB腐蚀开路。

  主板再次断电后,对MPWROK信号补线OK后。

  主板再次开机后量测+VCC_CORE供电输出1.75V 正常。

  同时主板也显示OK了,快速装机后机器功能测试正常,到此机器成功修。

想学笔记本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功底扎实,维修的很细致

网友:
功底扎实,维修的很细致。。。。。。。。。

网友:
检修思路慎密,技术好,技能高

网友:
理论结合经验,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 分析到位,。最主要没下载分了

网友:
分晰得好

网友:
的确是大师水平

网友:
大师水准, 学习的标准教程。

网友:
看的我懵逼

网友:
,技术好,技能高

网友:
好像少了一个修复的复字

网友:
大师出手,条理清晰。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
技术可以 这种问题收了多少钱